请教如何仿真这个电路图的PM?

楼主(2007-11-20):
请教下,关于这个环路,有正反馈,和负反馈,请教下,该如何去跑仿真看相位裕度(PM)呢?

期待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A:
phase margin is only measured when the circuit is open loop.
we must keep that the neagtive feedback factor is larger than the positive  feedback factor .

楼主:
Hi, fuyibin

how to do the PM simulation for this circuit?  where to cut? then .........

引用 网友A:
phase margin is only measured when the circuit is open loop.
we must keep that the neagtive feedback factor is larger than the positive  feedback factor .

网友:
看看,可惜看不到图

网友A:
终于可以用中文说话了,哈哈,上次浏览器有点问题,只能写英文,sorry
具体内容看图片吧
在学校没有事做,只能逛论坛了,呵呵

solution

solution

楼主:
多谢fuyibin的解释,前几天我也是这样仿的,我在A点与op的输出端接了个大电感来保证工作点,也是看op输出端的PM和gain,但是不管我怎么改变Cp的大小,phase和gain的曲线没有任何变化,所以我怀疑这种做法正确性就来论坛请教请教。

引用 网友A:
终于可以用中文说话了,哈哈,上次浏览器有点问题,只能写英文,sorry
具体内容看图片吧
在学校没有事做,只能逛论坛了,呵呵

网友:
不会改变负载Cp,phase_margin没有 改变吧?
把A点断开,即把M1,M2,OP的输出都切开,在M1的gate加交流信号
在op的输出端看gain和phase_margin
如果这样切开后电路工作不正常,就先把某些节点的静态工作点记住,
在测试时用直流电压源替代

网友B:
个人见解

在OP的输出和PMOS的栅间加一个大电阻在栅上对地接一个大电容(或者也可以用楼主所说的大电感)来隔离交流保证直流,但是你在栅上加小信号电压源的时候该点对地的小信号电阻已经为零了,所以这个极点你要这样来仿真,在OP的输出点接上MOS的等效栅电容,在OP的输出点看到这个极点,现在改变电容应该就影响PM了

楼主:
你好,不能在栅极加大电容吧,否则就像你说的,小信号电压源对地的小信号电阻为0了啊。

引用 网友B:
在OP的输出和PMOS的栅间加一个大电阻在栅上对地接一个大电容(或者也可以用楼主所说的大电感)来隔离交流保证直流,但是你在栅上加小信号电压源的时候该点对地的小信号电阻已经为零了,所以这个极点你要这样来仿 ...

网友:
series-shunt feedback

A==a/(1+T)
T=gm1*(R-1/bmp)a0
a0=1/(1+s/w0)

op用一阶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不能在栅极加大电容吧,否则就像你说的,小信号电压源对地的小信号电阻为0了啊。

我想当你在栅上加小信号的时候这点就已经对地的小信号电阻为零了,而不是由于加大电容造成,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已经不能考虑栅上的这个极点了,而是在OP的输出接上一个和两个mos一样大的栅电容,看此时极点在OP的输出点看到。

不过感觉好像环路是必须断开才能仿真:
把OP和mos的栅断开,在mos的栅上加直流偏置和ac源(极点不在这里),然后把Cp加在OP的输出点,这样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在你run PM 仿真时,你看过电路的op和闭环是一样吗?

网友:
个人见解

应该从OP的正、负输入处断开,代以dc电压源
再在正端或者负端加入AC信号,然后在 B 和 C看gain 和PM的变化

PS:改变Cp应该对PM有影响吧,那个已经相当于在做补偿了

网友:
我想应该可以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