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急

楼主(2007-11-21):
always()
begin
语句1;
语句2;
语句3;
end

这里面的三个语句是并行执行还是顺序执行?

网友:
看你用什么语句了
如果是阻塞赋值的话就是按顺序执行,
非阻塞赋值的话就是并行执行。建议你好好看看VERILOG

网友A:
要看是综合,还是模拟;综合是一般都可作并行,无论是阻塞,还是非阻塞;模拟时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综合,还是模拟;综合是一般都可作并行,无论是阻塞,还是非阻塞;模拟时有区别。

比我描述的精辟。。呵呵

网友(2008-03-22):
1

那综合时能不能不是并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