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entor AMS安装问题

楼主(2007-11-21):
最近由于想学习数模混合仿真,想接触一下mentor AMS软件,在电驴上下载了mentor AMS 2006 for linux,安装的过程还算顺利,提示安装已经结束,但当我用systest adms命令进行检测时,开始时说:/bin/sh,/bin/scripts/check_plt两个文件不存在,后来我把安装目录下的/mentor/bin/scripts/check_plt文件copy到/bin文件夹下,再运行检测命令时,提示如下:
/bin/scripts/check_plt.sh: line 3: 1: missing argument, should be a valid AMS area
Unrecoverable error: Unsupported platform, cannot execute command
Exiting with FatalError code
我用的是下载包中自带的license生成程度,生成的license为:
#Mentor Graphics License File, Generated by Zer0 Waiting Time.
#For EVALUATION only. If you like this software, BUY it!
INCREMENT mentorall_s mgcld 2018.1 31-dec-2018 uncounted \
2DB60B6821A264E8DA72 VENDOR_STRING=F2A41343 \
HOSTID=010c2357fd03 ISSUER=Ghost/ZWT
INCREMENT mgc_s mgcld 2018.1 31-dec-2018 uncounted \
8DF6632BA5D2C84D93B7 VENDOR_STRING=229126D6 \
HOSTID=010c2357fd03 ISSUER=Ghost/ZWT

请大家指教问题在什么地方,谢谢!

还有想请教,还有什么软件比较适合用于数模混合仿真的,谢谢!

网友(2008-11-07):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啊

网友(2008-12-25):
我的license有问题 总是验证通不过,再问一个问题哈?AMS怎么打开讷?

网友(2009-06-29):
安装好后,设置MG_AMS_HOME和license路径就可以用了,systest测试ok就可以。

ADMS启动是vasim,记不打清了。

网友(2013-12-09):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用过win版mentor ams 吗?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eldo打不开,其他的ADMS和ewave 虽然能打开但是测试都有问题。亲您指教!

网友(2015-11-08):
我也遇到一樣的問題不知道怎麼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