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做过低频低功耗振荡器的吗?

楼主(2007-11-21):
请教各位,有做过低频低功耗震荡器的吗?
我想做一个静态工作电流在0.3uA以下的1KHz到2KHz振荡器,且受VDD影响较小,谁能指点下,给小弟我个方案吗?
非常感谢!

网友:
环振,上下加电阻

楼主:
非常感谢,还是有很大效果,但是发现起温度范围做不上去,只能达到80度.
个人正在尝试用环振加电容构成三角波发生器,然后再采用RS来整形,但在RS处电流很大,正在考虑用加电阻的方式来限流,希望有用.
PS: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环振在3.3V的时候正常,但在5V时会短暂出现低电平拉不下来的情况,影响了周期性,哪位知道,指点下!

网友(2010-04-19):
2楼高手!

网友(2021-09-15):
引用 网友A:

这样干不得面积很大

网友(2024-03-02):
楼主最后是咋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