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bandgap精度能到多少啊?这样的BGR有优势吗?

楼主(2007-11-22):
大家做bandgap电压基准的精度到多少啊?
一般好像温度系数都弄得不错,到几十或者十几个ppm/c
但是好像很少考虑电压基准的初始精度哦
比如:设计1.23V的基准但是流片出来会变成1.23V +/-20mV或者更多
那么那十几个ppm/c的温度稳定性是否还有意义呢?

大家做bandgap跑工艺角的时候是不是也发现类似的问题,得到三个工艺角下
的三条温度特性曲线离得很远呢?
比如在室温下,FF角:1.25V,TT角:1.23V,SS角:1.21V
这里我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工艺角是BJT的工艺角,MOS管的工艺角对bandgap的影响不大,记得有一次,我师姐用CSMC上华0.5的工艺库作bandgap,跑工艺角,还非常好,三条曲线离得非常近,工艺角的影响小于温度的影响,我不信,仔细一看,是跑了MOS管的工艺角,见过国内有论文也这样搞的,根本就不对。
影响初始精度的还有op的失调电压和电流镜的mismatch

我弄了个东西,在不同工艺角下,温度特性曲线可以比较接近,但是温度特性变差了,但是将来所有芯片的偏差应该会有所改善
这个也不是我的课题,平时没事干,在驾校学车,想了个idea,居然还行,原来想写个论文,评奖学金用,初稿写好让导师看了,他语重心长地说不行,要申请专利,结果就改写专利申请书了
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实际意义,一般那些精度好一点的bandgap都要trimming的
斑竹最好给偶加个精华贴吧,最近没有分了,谢谢啦

1

1

2

2

3

3

楼主:
目前好多产品的initial accuracy都在0.1%,不过比较贵
不清楚他们具体怎么做的
我猜大概是bipolar/BiCMOS工艺,再配合上laser trimming
模拟这东西,没有工艺支持,搞不好啊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复啊,做过bandgap的兄弟给指点一下吧
bandgap应该是很通用的module
没有tapeout的经验,痛苦啊

网友:
模拟结果和测试结果确实是会差别很大的

楼主:
如果工艺角,失调失配都考虑到的话
也会有很大差别吗?

网友:
差别会非常大的,如果是bipolar工艺做的话还好说,初始精度可以做到+/-6mV以内,但是如果是cmos的话除非用switch cap电路把OP的失调消除,否则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达到这个精度的。

楼主:
我主要针对的是工艺偏差,而失调是芯片内部不对称不匹配引起
我指的工艺偏差是指大批量产时,芯片于芯片间的离散程度
主要是因为
(1)同一个wafer上不同位置的die
(2)同一批次中不同wafer上die
(3)不同批次中的die
工艺稳定会影响bandgap的初始精度
这方面主要关系到器件参数
(1)电阻绝对值的精度 约+/- 20%
(2)pn结电压等
这些其实受工艺决定,比如doping density ,the depth of difussion,
doping profile 等

网友:
仿真结果没什么意义,古老的方法都是激光修调,现在一般都是通过一个数字电路调电阻网络
还有一下比如说存储电荷的方法

网友A:
0.35um CMOS的bandgap (Vbe 用PNP 做)
case 1: process:ss avdd=3.0 temp=100
case 2: process:ff avdd=3.6 temp=-40
結果差異不大 1.217 +/- 1mv
OP是self bias 所以沒有bias issue
至於current mirror layout mismatch 因為通常是
designer 自己handle layout. 誤差是會有的. 但不會很大

网友B:
为什么FF SS corner 均大于TT呢?

为什么ff 和ss corner 都比tt 的时候大呢?不是一般应该介于tt的两边么?
这种情况适合model有关么?不解,希望哪位能解释一下?谢谢啦!!

楼主:
您好!不知道您用什么工艺库跑的
我感觉你跑的不对!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就已经提到过
CMOS的bandgap的关键是在 (用PNP 做Vbe)bjt的工艺叫,
而不是mos的工艺角!
pn结也是有工艺角的,电阻也是有工艺角的
mos管的五工艺角基本不影响bandgap!!

引用 网友A:
0.35um CMOS的bandgap (Vbe 用PNP 做)
case 1: process:ss avdd=3.0 temp=100
case 2: process:ff avdd=3.6 temp=-40
結果差異不大 1.217 +/- 1mv
OP是self bias 所以沒有bias issue
至於current mirror  ...

楼主:
就是因为我要补偿工艺角的影响,用了新的结构,结果就弄成这样子了
是优化的结果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ff 和ss corner 都比tt 的时候大呢?不是一般应该介于tt的两边么?
这种情况适合model有关么?不解,希望哪位能解释一下?谢谢啦!!

网友(2007-12-26):
我做了一款芯片,量产后测试发现bandgap的温度曲线顶点漂了很多
设计时大概在30度左右,tapeout后做温度测试发现竟然到了90度

网友:
bjt的影响小于cmos process corner的影响吧  个人看法

似乎对于简单的结构来说 corner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对与顶点飘溢的影响 也比较常见 我个人也不知道原因 但是熟悉工艺之后 你就会把握好这个提前量了 可以把拐点提前改变

为了得到高精度 就得采取复杂的结构

网友:
no tapeout, no sense

Moreover, it can hardly find the advantage from simulation result.

It is easy to achieve the SPEC.

网友:
像楼上说的那样,高精度的bgr都是需要非常昂贵的trim,用来调整那个resistor matix.

网友(2009-05-12):
用数字电路调电阻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全跑corners, 如果是biCMOS的工艺

pmos,nmos(f,typ,s),bjt,r,c(h.typ,l),temp  (min, typ, max)

排列下来至少是50~60个,全面的会跑道1~200个左右

很多国内专利,paper都只能当绪论看看,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
没有流片,没有真相, JSSC的论文基本上都会秀一下芯片照片,加上测试数据.
BANDGAP性能是和工艺结合得很紧密的,仿真不能体现出所有的问题,(model不总是那么可靠的);
triming见过的有三种:1传统的熔丝,(分为poly 和metal),优点是便宜适合少量的trimming,缺点是:需要PAD,占用面积大,数量多了就不可行了
2 激光烧短,优点是:占用很少的面积,可以实现更多的trimming 缺点是:需要工艺支持,另外CP时也需要专门的设备,贵!!
3 利用OTP或者EEPROM,结合数字电路进行trimming.优点:可以实现封装后trimming,减小封装漂移,适合需要较多trimming的IC.缺点:需要工艺支持,电路设计更加复杂.

如果是非常有创意的想法的话,还是多做些功课, 想办法搭MPW流片吧(便宜些).

网友(2015-03-23):
回复 楼主:

   mark 。这样的方法后来再用过吗

网友(2016-08-01):
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那个最常用简单的带隙结构,后来我想了想,那个vbe电压在corner下变化会变得很大,有40mv的误差,后来单独仿真管子,和仿真带隙基准,发现的结过时,在corner下,输出电压有40mv的变化,而管子单独仿真也有40mv的变化。。。。最后能够将这种误差减小。。。。

网友:
回复 网友C:

1.
有些
process 会提供
mismatchmodel 可以先跑monte carlo , 考虑process 分步但是
准不准
?

2.
bandgap 一般差异是
bjt造成deltavbe 其实比较小
, 反而是cmos 不论op_amp 或是
cmoscascade 都使用mos 放大
mos delta_vth 偏差就是影响主因之一
, 电阻同type可以cancel
但是如果考虑温度会使用不同type电阻但是有时修不了

还有一类使用
低温度系数电阻

3.
量产来除非要求
-40~125
要求很小
, 但一般是希望
die-to-die,
wafer-to-wafer
良率可以而且生产来说不太会使用温度只有初期会自己测, 如果有lasertrim 一般都设计可以修正, 另外package bandgap 电压会因为封装应力或stress有几mv差异
如果要求
bandgap1mv有些会使用
effusePACKAGEtrim 方式
.

4.
model 温度参数对bjt来说都太少
cmos processbjt model 都很简略你自己看spicemodel 就知道
加上bandgap有些使用bjt是寄生
也是一个问题

5.
一般cmos 来说
bandgapclock可以2%但是要做到paper提很低ppm实际上不多吧
因为spice model 本身对温度
-40~125
但有些设计是要150度下
.

另外好像目前有些人设计是
trim free,
至少die上看不到
laser fuse , 有没有efuse 就不知道
, 但是一般efuse要烧poly须大电流得一次烧断否则poly会变大阻抗, EFUSE如果使用metal须要更大电流
但又得小心metalfuse不会蚀刻断 (一般都违法drc rule)
有没有人设计过
trim free badnagp ?

以前测过
量产bandgap 温度差异
spice simulation 跟量到是完全不相同方式
但代工厂说已经新model

以前测过
量产bandgap 温度差异
spice simulation 跟量到是完全不相同方式
但代工厂说已经新model

网友:
这种bandgap,BJT/Res的corner影响才是最大的,MOS管corner的影响肯定在+/-5mV.
除了特殊工艺,肯定需要efuse或者laser trimming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mark

网友:
bandgap确实需要看工艺,还有结构的。
看楼主的帖子,应该是CMOS工艺。如果考虑mismatch,需要工艺库有mismatch的描述才可以有用
corner的误差,可以通过Trim解决的。

网友(2017-06-21):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补偿不了的。补偿了这个,就会带进去那个,总误差很难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