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SIC的容量和FPGA的容量怎么换算?

楼主(2007-11-22):
如题,是否在ASIC中占多少资源,那若移植到FPGA中就占用相应的资源?一样吗?
请不吝赐教

网友:
肯定不一样。
因为ASIC和FPGA内部结构不完全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那他们两者之间有特定的关系吗?比如几比几?用普通点的FPGA来换算,比如是Altera的

网友:
还是不明白,请说的具体些,好吗.

网友:
FPGA用look up table的方式來implement
所以很難換算
我以前有一個design實際ICgate count只以80k
但是卻必須用一個1000k gate(Xilinx AE 告訴我這個
形號可以放1000k gate)
FPGA才放的進 (utilization ratio 已很高)
這和你的coding style也有關係

网友:
据说统计下来,
1个LE大约相当于10个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