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请进:版图中源衬相连的问题

楼主(2007-11-22):
各位大虾:在virtuso画版图时,用的是chrt.35的工艺,P衬底单阱(N阱)工艺,要把NMOS源极和衬底连接在一起,但是不连接到最低电位,应该怎么做,请大家说清楚一点, 我是一个新手,谢谢!!!

网友:
请说明你打算连什么类型的管子,不同的管子有不同连接方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做的是一个由两个NMOS组成的源极跟随器,其中,负载管是源衬相连且到最低电位的,但是放大管是源衬相连却作为输出端口的

网友:
单独做阱

网友:
单单NMOS管是不能将源和衬底直接相连的,除非像楼上所说的那样单独做阱

楼主:
请问单独做阱怎么做,能否说得详细点,谢谢!

网友:
就楼住所说的情况时不可能实现的
源跟随器上面的nmos管的衬底也地点为
一般的就连双井工艺(p-well,n-well)对于p-sub来说
是无法nmos的衬底是必须接地的
可以画一下器件剖面图,就会很明白的
但是tri-well是可以实现你要得连接方式的

网友:
顶下,楼上说得不错,除非采用三阱工艺,否则NMOS管衬底只能接低电位,我现在做的就是CHRT.35的工艺,呵呵

楼主:
小弟多些各位的回复了!

网友:
no way

you ojust have single well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做的是一个由两个NMOS组成的源极跟随器,其中,负载管是源衬相连且到最低电位的,但是放大管是源衬相连却作为输出端口的

不解!为什么放大管一定要源衬相连呢?不能衬底接最低电位,但是源接输出?

网友:
Soure和drain相连可以避免body effect,提高线性度
single well 无法实现NMOS的SD相连,只能做PM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