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关于关键路径

楼主(2007-11-22):
弱弱的问一下有关关键路径的概念。看到很多资料都很重视对关键路径的时序约束,但是我到现在还是没能弄明白什么是关键路径。
以前从字面上臆测以为是关键信号(比如时钟信号)的传输路径,
可是前几天看其他文章提到因为某个组合逻辑产生了大量延迟,所以文章断定该组合逻辑为关键路径。
现在都被弄糊涂了,到底以什么依据来判定关键路径呢

网友:
你所说的关键路经应该就是critical path
就是最长延迟的那条路经

楼主:
哦~受教了,谢谢

网友(2010-06-10):
对头对头

网友:
关键路径,一般就是delay最大的

网友:
最容易出问题的那条路径,比如扇出很大的,组合逻辑较复杂的,时钟速率很高的等,

网友:
我想2楼正解。

关键路径就是指的最长延时路径,往往这个路径上电路结构复杂,诸如扇出大等,它决定了整个电路的电气性能。电路的最高频率就是由关键路径的延时决定的。

网友:
最长组合路径

网友:
只有解决了关键路径,系统频率才能提高

网友:
其实关键路径就好比一个系统的短板,只有解决了他,系统的性能才能保证;但经常是解决了一个关键路径,又冒出另一个关键路径;

网友(2010-09-18):
原来是最长路径啊

网友:
关键路径 是指两个触发器之间延迟最长的那条路径,包括前级触发器的传播延迟,中间的组合逻辑延迟,后级触发器的建立时间。

网友(2011-04-14):
豁然开朗!

网友:
呵呵。2楼正解。
就是电路设计中时序方面的短板。

网友(2011-07-30):
    正解!
这种问题,在论坛内找,可以找到大把大把的资料。自己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就是延时最大的路径。

网友(2012-10-12):
关键路径可以有多条吧?“但经常是解决了一个关键路径,又冒出另一个关键路径”

网友:
哦,有什么资料解释关键路径的吗

网友:
就是delay最大的那条路径

网友:
关键路径的确是一个 十分头疼的问题啊

网友(2013-09-14):
关键路径就是输入到输出延时最大的路径,

网友(2015-01-27):
逻辑级数又对应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