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SMIC的0.18um库PC版怎么才能在工作站上使用

楼主(2007-11-23):
我下了SMIC的.18um hspice 库,
导入工作站
在cadance的仿真环境里运用,老是说找不到model name
可能是因为库是PC版的,不知道怎么用啊

网友:
你说的工作站是什么工作站? 操作系统?
不过好像model不分系统的吧?都是些文本文件, 在哪个系统下面都是一样的.

网友:
It is seemed that you did not set the path for simulation model.

网友(2009-02-17):
HSPICE用的模型库格式和SPECTURE用的模型库格式不同
所以你不能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