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a遇到麻烦!!求救!!!

楼主(2007-11-23):
验证规则里有这样的语句:
checkPullUp( )
checkPullDown( )
/* Checks all nets for a path from the net through devices to nets
identified as power nets. Then checks all nets for a path from
the net through devices to nets identified as ground nets. */
两个语句的解释相同的,那两者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两句话有什么用,是防止什么情况发生呢?

网友:
第一句对应的是第一个check rule

第二个。。。

你可以看看candence diva 的user manual

网友:
其实是检查上拉和下拉,一般是PAD上的结构

楼主:
感谢回复

感谢有心人的回复!!!

网友(2018-08-30):
candence diva 的user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