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c12的数据地址线可不可以直接与5vPCI卡的金手指相连

楼主(2007-11-24):
那位大虾指导一下,ep1c12的数据地址线可不可以直接与5vPCI卡的金手指相连。看了一下资料,好像有的直接连了,有的中间接了pci9054。

网友:
EP1C12的IO参考电压是3.3V,如果直接与5VPCI金手指相连,则需要电平转换芯片,如果是3.3VPCI则不需要,这样的话就需要在FPGA上实现PCI总线通信模块,软件还需要开发驱动程序;如果是使用Altera公司的PCI IP CORE则不需要,但目前PCI卡一般都使用PCI接口芯片,例如:PLX的PCI9054,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软硬件开发工作,因为PCI协议相对比较负责,如果完全实现的话工作量非常大,而且还要求软件驱动开发;但使用PCI接口芯片则不需要特别的关心PCI复杂的时序,芯片厂商也会驱动或者API库,使用非常方便。

楼主:
谢谢!我想也应该如此,只是看到网上叫卖的板卡,不管是5vpci还是3.3vpci,许多都是直接连的。

网友:
可以用IDT的总线转换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