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cadence下面做过verilogA和hspice的混合仿真吗?

楼主(2007-11-24):
hspice本身的文档太不清楚了,一直都没搞通过。

网友:
你的问题是hspice部队????

还是不知是用那个simulator???

楼主:
总算有人回了。。。

我的问题是,我按照文档说明都一步步设好了。但是用cadence集成环境下的hspiceSVerilog混合仿真器仿的时候,老是报错说有器件没有划分。
我hspice版本是2005的,是不是不支持啊

网友:
要先生成config文件,然后调用模拟仿真环境进行.

楼主:
出错信息(抓图)

出错信息提示好象是说需要定一个模拟和数字部分之间的接口连线。我使用verilogA写了一个理想的采保,后面是用电路搭的。没有数字部分啊?而且我也不知道如何定义这个什么接口连线。
另外,大家看我的模块划分对吗?

网友(2008-05-30):
这个是可以直接仿真的,如果你要是hspice+verilog的话,要注意生成config才行!

网友(2009-01-20):
为什么要做混合仿真呢,做上一个不行吗?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直接按照analog的仿真的吧,simulator 选spectre直接设定analysis type

网友(2009-03-29):
candence平台需要安装另外一个工具LDV(Logic Design Verification),  Cadence下选择仿真器 SpectreVerilog,
数字模块生成verilog的symbol,生成Config view,可以实现混合仿真。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只是verilogA和spice仿真的话不用改仿真器设置呀,直接用spectre就可以了,也不用config呀,在schematic里拼在一起,直接仿

网友(2010-06-04):
习惯用spectr 直接可以用veriloga~

网友:
路过,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混合仿真

网友(2010-09-14):
没有用过,是来学习的

网友:
2005 不行 2008肯定可以 ,但是需要又license

网友:
.我有同一个问题

网友:
我一般用spectre直接就搞定了

网友(2010-12-30):
楼主选的仿真器可能有问题 veriloga的仿真器用spectre 不需要用spectreVerilog
error信息一般是出现在使用spectreVeriloga 仿真器 但又不包含veriloga代码的情况

网友(2013-05-22):
回复 网友A:

    hspiceD也可以的,spectre也可以。
先建config view

网友(2013-06-22):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还没搞定,不知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直接用spectre就可以,而且也不用生成config先;再写完verilogA code后生成symbol,然后在schematic中直接调用(类似于普通的模拟模块调用),然后就欧了

网友:
先生成config,然后调用改config的symbol采用spectreVerilog混仿

网友(2016-07-22):
how did you do that before

网友:
don't forget that 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