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如何将.pcb图中的封装提取到封装库里?

楼主(2007-11-24):
我修改了一份电路图,想把原来PCB图中的封装全部加到一个新的库里,这样修改后的电路图就可以直接用了,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把pcb图中的元件封装导入到库文件中。我用的是PADS2007的pads layout
谢谢~

网友(2008-03-12):
我也想知道
有哪位可以敎一下

网友:
我在PROTEL 99 里面是这样做的,首先点建立PCB库,然后出现新建的元件器,你改下名字,导出到另外新件的工程中,保存OK.

网友:
select->save to libary->ok

网友:
接楼上的,最好把CAE封装也保存了,省得在调用的时候PART 里面没有

网友(2008-08-23):
封装技术,可以参考!了解!

网友:
我在PROTEL 99 里面是这样做的,PCB中选中元件,拷贝。到元件库列表栏粘贴

网友(2010-10-17):
design/make pcb library
楼主试试

网友(2011-02-03):
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