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4无法本地端通信!!!???(已解决)

楼主(2007-11-25):
我最近在调试他人设计的一块PCI卡,卡上只有一块PCI9054芯片,9054本地端的管脚都连接出到一个接插件,通过排线和外部另一块FPGA开发板相连。现在开机后电脑能识别9054,并通过windriver能够正确读写9054内部所有寄存器,但却无法与本地端通信,使用FPGA内部逻辑分析仪,发现当使用windriver写本地端时,LHOLD管脚根本就不变高,最后发现PCI9054的本地复位输出LRESETo始终为低,即处于有效状态,我检查了PCI9054内部寄存器CNTRL[30]为0(即:软复位无效),现在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情况会导致本地端Reset有效(除了PCI总线复位以及软复位外)?
不知各位能否给点调试建议,我已经调试了一周时间了,排线的驱动能力也是我考虑的,但现在看来还没什么问题。另外PCI9054模式管脚通过10K电阻下拉,即:C模式,但以前我们设计的板子都是直接通过0欧姆电阻下拉,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

楼主:
解决问题了,粗心所致!

晕死!原来是我把LReseto管脚接错了,再仔细检查发现FPGA中LHOLD和LHOLDA两个管脚分配错了导致9054无法申请到本地端的总线使用权,调试一定要仔细!浪费了几天时间后终于解决了问题,还算幸运啊!

网友(2009-05-07):
我现在也碰到相同的问题,检查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有错位的连接,不知道为什么。。。烦劳各位高手给个解释或者检查的方法
我QQ32114199

网友(2009-12-07):
回复 网友A:
要向你多多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