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ARACTOR的C-V曲线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7-11-26):
请问各位大侠:
能否用cadence spectra来仿真varactor的C-V曲线?如果可以的话怎么做?谢谢!!!

网友:
充分利用SPECTRE强大的计算器

可以。要充分利用SPECTRE强大的计算器。
方法:先进行参数扫描,然后通过计算器画出。现在手头没毕业论文,不然可以给你参考。
还没解决的话可以联系gaofl10@163.com

网友:
SPECTRE还是SPECTRA?

网友(2008-05-29):
我也正在找个方法,烦请告诉我一下哦,谢谢!baby.doog@yahoo.com.cn

网友:
我也在找,麻烦你也给我发一份,谢谢!jiaboss@163.com

网友(2008-07-23):
貌似pss能直接放出cv曲线,有文献上这么做的,但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做

网友(2012-01-20):
怎么没人给个正经答案

网友A:
用SP可以扫出来varactor的C-V曲线,先在varactor两端加port(analoglib里),然后选port点选你加的port,设置port的阻抗和电压,以电压为变量扫描端口电压,在result里选S11,用caculator根据S11算出你的等效电容,点plot

网友(2022-09-27):
引用 网友A:
用SP可以扫出来varactor的C-V曲线,先在varactor两端加port(analoglib里),然后选port点选你加的port,设 ...

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