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汇编高速实现1段内存整体左移或右移1位,请高人指点啊!

楼主(2007-11-27):
在C中定义了
uint8 RED0DspBuf[7*80];
数组
要实现其中一段的连续80字节左移1位和右移1位2个函数,但是C太慢了。
所以用汇编,请教各位怎么做速度比较快?
要注意什么?

网友:
在哪里好像也看到你的问题了。到处贴啊
arm的算术移位很强啊。好好看看汇编手册。
而且32位一起移的话更快。比51慢那是不可能的事
还有,CW的编译效率很高的,你写汇编未必比它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