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SP到底怎么学?

楼主(2007-11-27):
以前学单片机觉得每本书讲的都一样,现在学DSP怎么觉得不同的书讲的差比很大啊!
还有DSP的指令那么多,学习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学呢?
有经验的不妨讲讲?我觉得入门真是很难呢,入门到底选哪种芯片好?或者看哪本书?
谢谢~

网友A:
DSP与单片机最大的不同在于DSP需要对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很清楚,而单片机对算法要求则不高。
DSP的硬件结构与指令几乎是随不同的芯片不同而不同,如果是纯粹的学习,我认为只要选一种学习即可,方法大同小异。如果是做工程,则用什么芯片学什么芯片。
我个人的经验是:首先要学会使用选定芯片的软件开发工具,先开发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学会调试的方法。然后再做一些常用的数字信号处理算法,比如FFT,数字滤波等。在做算法实现的过程中,通过阅读手册来理解DSP芯片。实际上,熟悉DSP还是比较容易的,关键是如何使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解决工程问题。如果英文还可以的话,学习DSP并不需要买书,把硬件手册和软件手册读好了就完全解决问题了。如果英文不够好的话,只能买书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详细解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与单片机最大的不同在于DSP需要对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很清楚,而单片机对算法要求则不高。
DSP的硬件结构与指令几乎是随不同的芯片不同而不同,如果是纯粹的学习,我认为只要选一种学习即可,方法大同小异。如果是做 ...

需要先把汇编掌握熟练,再学习C语言吗??

网友:
学习dsp

经典!
学习dsp一定要懂yw啊?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P与单片机最大的不同在于DSP需要对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很清楚,而单片机对算法要求则不高。
DSP的硬件结构与指令几乎是随不同的芯片不同而不同,如果是纯粹的学习,我认为只要选一种学习即可,方法大同小异。如果是做 ...

是这样的

网友(2008-03-02):
应该打好数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