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INI-PCI接口的驱动跟PCI接口驱动有哪些不同?

楼主(2007-11-27):
我一个产品通过MINI-PCI接口挂了一个无线网卡,驱动用的是Linux自带的PCI驱动。
现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无线网卡在使用过程中有时会烧坏。

仔细检查了MINI-PCI接口和无线网卡,没有发现问题。现在初步怀疑驱动造成的。

不知道他们两者在电源管理方面有何不同?

注:MINI-PCI接口中的3.3VAUX电源,无线网卡并没有使用。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我阿!

网友:
我做了个MINI-PCI卡,没管电源管理这方面
功耗也不大,你还是看看MINI PCI的规范吧,别超过它能提供的电源功率就可以了吧

网友:
长了知识!

长知识,谢谢!

楼主:
MINI-PCI卡本身的功耗应该很小的,就是一个无线网卡。这点可以肯定。

开发的时候,我们的软件人员直接用Linux2.6自带的PCI驱动,跑起来了就没有管MINI-PCI和PCI是否有差异了。

网友(2008-01-15):
和驱动没有关系,minipci无线网卡只用了3.3v电源,网卡里面有LDO转成好像1.8V(忘记了)。烧网卡,可能是你调整发射功率的时候,调的过大,导致硬件电路的放大器烧了,从而3.3v直接连接到gnd了。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你的见解很有道理。

情况说明补充:由于MINI-PCI卡是购买的,发射功率我们只是软件来调整的最大发射功率的,默认是19dbm,不过大部分情况都达不到,(串口有打印提示),但是他会自动调下来,所以我们没有在意。

现在问题是3.3V没有跟GND短路,只是芯片AR2413很烫,并且CPU无法读取它的寄存器,估计是芯片烧坏了。

由于出现卡被烧坏的情况比较随机,大多出现在启动的时候,无法试验。
请问,我该如何分析寻找问题根源?

另外,能否告知你的MSN或者油箱方便沟通?

非常感谢!

网友:
其实MINIPCI和PCI在电子和驱动上都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机构上有大小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