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 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27):
在Astro中把netlist导入之后netlist in-->expand的时候出现
Error:expansion fails 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没遇到,网表调入已经成功了?
可能table填写有错吧

网友:
用VerilogToCell

用VerilogToCell ,不需要expand ,具体命令用functions 去查

网友(2008-04-29):
I MEET THE SAME QUESTION IN MY DESIGN

网友(2009-09-15):
go,go,see,see!1

网友(2009-11-10):
Error: Expansion failed for the RISC_CHIP module. (MWNL-032),同问。

网友(2011-01-24):
顶一个,遇到相同问题,紧急求救!

网友(2011-03-03):
遇到同样的问题,高手给指教一下吧~~

网友:
1: 网表本身有问题
2.  reference library  要写对,
3. 如上所说, 用auVerilogToCell ,   expand已经是很老的东西了
4. 网表本身没有uniquify,  不记得astro能否处理non-uniquify的网表了,
不行 就用dc处理下 ,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