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一点路在cadence下和HSPICE下的仿真结果有很大差距么

楼主(2007-11-27):
请问:同一点路在cadence下和HSPICE下的仿真结果有很大差距么
有没有在哪个仿真结果更接近真实这样的说法呢?

网友A:
Cadence在提网表时候好像偶尔会把一些R、C数值提错
我碰到过几次

楼主:
谢谢答复 o(∩_∩)o...
我准备来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ence在提网表时候好像偶尔会把一些R、C数值提错
我碰到过几次

不太可能吧

网友B:
如果有不同,肯定应该是有些地方设的不对

要么是模型,初始条件

以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解决了上述问题后就一样了

网友:
看看模型的情况了EKXC

一般来说二者的差别不是太大! 不过由于各样的库支持不一样,会略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不同,肯定应该是有些地方设的不对

要么是模型,初始条件

以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解决了上述问题后就一样了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它们的仿真算法不同,hspice更准确但速度慢,specre相反

网友:
差别不大,不过specture好像好一点

网友:
连spectre的两个看图工具都有差错……

网友:
transient 仿真会有一些不同,hspice的initial 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
差别不大。只是库有所不同,可能会有一些差距。

网友(2008-01-05):
我觉得差别不大,只要模型是同一个foundry提供的

网友:
据我所知,两个都是用的spice内核,用了不一样的外部管理工具而已。具体一点说,hspice使用的矩阵算法更牛一些,精度可以高一点,而spetre等管理起来更方便一些。但结果不会差太大。要说有根本不同的,我看ads出来的结果差别很大(对某些电路,收敛速度很快,精度也高,频域和时域的分别)

网友:
最近在搞后仿,遇到了这种情况,用cadence下的spectre仿和windows下的hspice结果差别很大,一大堆管子不饱和,而在cadence下的spectre仿效果却很好,哪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多谢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