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锁相环专用输出口和普通输出口有什么差别?

楼主(2007-11-27):
请问fpga中从锁相环输出的时钟输出到锁相环专用输出口和锁相环输出时钟输出到普通输出口有什么差别?谢谢

网友:
我的淺見
若是做clk的輸出, 用一般的腳位和clk專用的腳位是沒有差異的.
若是做clk的輸入, 就有不同了.

网友:
如果锁相环的反馈是从外部反馈的就没有区别

楼主:
谢谢!
请问这个警告Warning: Output port clk0 of PLL "mypll:inst7|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feeds an output pin via global clocks -- jitter performance depends on switching rate of other design elements. Use PLL dedicated clock outputs to ensure jitter performance是什么意思,对电路有没有影响?

网友:
锁相环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啊?

楼主:
没人答,顶一下

网友:
這個警告沒有關係
本來就不保證clk和你的其他輸出之固定delay
若你的clk有和其他輸出要保政一定得關係
最好用clk pin
但仍會有skew
除非你再加用一組pll做de-skew(例如ddr dram )

玉階生台露
夜久侵羅襪
卻下水晶簾
玲瓏望秋月

网友:
好方法,学到不少

网友(2010-11-16):
Critical Warning: Output pin "da_clkp" (external output clock of PLL "pll:u0|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_altpll1:auto_generated|pll1") uses I/O standard 3.3-V LVCMOS, has current strength 2mA, output load 0pF, and output clock frequency of 90 MHz, but target device can support only maximum output clock frequency of 64 MHz for this combination of I/O standard, current strength and load
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咋没人看呢?

网友:
也来插句话问下  ALTERA全局时钟输入端口好像是个INPUT,如果内部产生一个时钟的输出,是分配到普通IO口呢,还是经过一个1分频的PLL再连到PLL输出口质量好呢。

网友:
时钟专用管脚的输出附加抖动小于普通IO管脚,就这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