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tro问题!

楼主(2007-11-28):
请问在Astro中如何修MaxTrans和MaxCap呢?(工具修过自己如何手动修)
谢谢!

网友(2009-03-23):
給SDC和跑timing driving

网友:
这个简单啊,

修复max cap :  在driver 后面加buffer 即可

修复max trans :  upsize driver 或者在load pin前面加buffer, 最好能等间距加1~ 2 个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请问大牛

请问具体怎么加啊?我现在又66个max cap violations,不知道如何手动修复啊????

网友:
就到那些 output pin的地方加buffer就可以啊

astChangeNetlist / axgecoplace / ecoroute  即可

网友(2009-09-21):
增加驱动啊

网友:
最近真是被maxtran折磨透了,是不是CTS之后一定要修复maxtran violations,到route的时候很影响时序的。
也不知道怎么手动修复max_tran violations,靠astro自动是没有着了。。。

楼主(2013-05-05):
多年回来看一眼,觉得自己当时的问题好简单,呵呵,不过很感谢版主给当时的小菜鸟耐心的回复,希望我能回馈给大家这几年的后端经验

网友(2015-05-06):
回复 网友A:

您好,最近也在做后端,关于max_tran的问题也很头疼。我做checkdesign,结果显示CLKBUFX20这个元件的max_tran湿2.0,而我查看了库中给的值,不是2.0,我也没有在sdc中设置,所以想不通这个2.0是怎么来的?
   不知道前辈能否指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