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贴:大家来讨论一下clock gating的问题吧

楼主(2007-11-28):
功耗优化在现在的设计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门控时钟是作为数字电路功耗优化的有效手段,大家来这讨论一下门控时钟吧
比如rtl级的门控时钟设计,如何避免毛刺等
DC自动插入门控时钟的情况,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Gating clock 最好做靜態的不要做動態的
如果你用AND gate做
gating control signal要用Flip flop做負緣的latch
gating enale/disable signal change always 在clock已是0的state
此外就是CTS要做對 (要balance through)

网友(2010-12-05):
clock gating 要选择std cell中的集成门控单元,其结构是latch+AND gate。
DC通过调用powercompiler插入门控时,需要合理设置一个门控最大门控DFF数,保证面积不增加的情况下达到功耗节省的目的。
RTL时需要注意代码风格,便于DC推导插入门控。
静态门控相对简单,注意复位时保证时钟是打开的,防止意外造成无时钟而部分功能无法使用。
动态门控不但根据条件要能开关时钟,还要考虑对原设计的影响。

网友:
学习啦.
大家继续.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