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LDO的问题

楼主(2007-11-28):
请问牛人,如果我要做输入电压是5V的LDO,但是目前的library中没有5V的管子,只有12V的高压管子LDMOS。请问如果在设计中我们用12V的LDMOS可行吗?除了面积会大一些,还会出现什么问题?现实做产品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性能要求不高 应该可以
具体要看你对LDO性能的要求了

网友:
推荐到美信、国半、ti、凌特的网站上找一下,这几个上面有很多LDO的片子

网友:
The key point is the threshold voltage of the 12V transistor.

网友:
why so high voltage?integrated?

网友:
LDO chip ? LDMOS should be avoid.

网友(2008-03-14):
没必要吧,找个体带模型或者找foundry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