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肖特基二极管的讨论

楼主(2007-11-28):
在DC-DC的电路中,在外接的MOS管与电感之间,一般都会并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肖特基负极接电源的输出端,正极接地。
这个肖特基管的作用是什么?

是不是防止反向的大电流,灌入DC-DC芯片,从而导致芯片的损坏!

谢谢!

请看附件中,D1元件。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肖特基。

楼主:
????
看不到图吗???
谢谢!

网友(2010-09-19):
专家解析解析啊,学习

网友(2011-02-03):
专家解析解析,学习

网友:
有人知道不?没明白意思

网友:
大概MOS管关闭后,电容放电,续流作用,维持电压

网友:
这是典型的开关电源输出结构,输出由正向和反向过程组成,看一看开关电源的介绍会更清楚

网友:
续流二极管 在mos关断后给电感提供电流通路(电感上电流不能突变)

网友:
和电感的反向大电流构成回路,保护MOS管

网友(2011-03-08):
续流二极管维持电感电流,并且自身的导通电压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