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11-28):
*******************************************************************************
*/N*  DRACULA3 (REV. 4.9.12-2003     /   SUN-4 S5R4   /GENDATE: 30-NOV/2003 )
                    *** ( Copyright 1995, Cadence ) ***
*/N*     EXEC TIME =17:24:03       DATE =27-NOV-2007     HOSTNAME =    B2001
*******************************************************************************
:/g 2u.lvs
    UNKNOWN ASSUMING IT TO BE: *DESCRIPTION
                               INDISK         =  7150.GDS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INDISK         =  7150.gds
                                 INTFILE      = LVS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PRINTFILE      = lvs
            UNKNOWN SYSIN: GDS2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SYSTEM         = GDS2
** ERROR : EXPECTING UNIT "MILS" OR "MICRONS"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RESOLUTION     = 0.001 MICRON
** ERROR : EXPECTING UNIT "MILS" OR "MICRONS"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SCALE          = 0.001 MICRON
             UNKNOWN ASSUMING IT TO BE:              NOW
** WARNING : DRACULAINTERACTI UNKNOWN ASSUMING IT TO BE: DRACULAINTERACTI
** WARNING : DRACULAINTERACTI UNKNOWN ASSUMING IT TO BE: DRACULAINTERACTI
             UNKNOWN ASSUMING IT TO BE:              YES
COULD NOT BE CONVERTED TO A NUMBER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TEXT-LEVEL     = 0
             UNKNOWN ASSUMING IT TO BE:              YES
                                  MES-CSEN    = NO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TNAMES-CSEN    = no
            UNKNOWN ASSUMING IT TO BE: *END
    UNKNOWN ASSUMING IT TO BE: *INPUT-LAYER
COULD NOT BE CONVERTED TO A NUMBER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SUBSTRATE = BULK 0
               "GAL CHARACTER IN LAYER NAME: "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CONNECT-LAYER= CONSOP ISO  EPSON ECONT ENPN NEPI TCJPN MET1 MET2
            UNKNOWN ASSUMING IT TO BE: *END
      UNKNOWN ASSUMING IT TO BE: *OPERATION
** ERROR : LAYER BULK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NOT BULK   ISO      NEPI1              ;;form real epitaxy
** ERROR : LAYER NEPI1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NOT NEPI1  JFMASK   NEPI2              ;;real epitaxy minus n-jfet
** ERROR : LAYER NEPI2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NOT NEPI2   DNMASK  NEPI               ;;nepi minus dn resistor epi
         ": ILLEGAL CHARACTER IN LAYER NAME: "CPNPLB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AND  OEPNPLb SOP1    CPNPLb
** ERROR : LAYER CPNPLB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NOT  CPNPLb  CEPNPLb CPNPLS            ;;
         ": ILLEGAL CHARACTER IN LAYER NAME: "CPNPLX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AND  OEPNPLx SOP0    CPNPLx
** ERROR : LAYER CPNPLX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NOT  CPNPLx  CEPNPLx CPNPXS            ;;
** ERROR : LAYER NEPI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AND    NEPI   EPSON   NEPSON           ;;
** ERROR : LAYER NEPI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SEL    NEPI     TOUCH   RESF  NJSD     ;;n-jfet s/d
** ERROR : LAYER NEPI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AND    DVMASK NEPI     DIN1            ;;
** ERROR : LAYER NEPI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 ERROR : LAYER DIN1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SELECT NEPI   ENCLOSE  DIN1 NDI1       ;;cathode
** ERROR : LAYER NEPI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SEL    NEPI     ENC    DVMASK1 NEPI3   ;;
** ERROR : LAYER NEPI3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SIZE   NEPI3    BY 2.0         PDI2    ;;anode
** ERROR : LAYER NEPI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SEL    NEPI     ENC    DVMASK1 NDI2    ;;cathode
** ERROR : LAYER PDI2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OR     PDI1     PDI2   PDIh            ;;anode of hv diode
** ERROR : LAYER NDI1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 ERROR : LAYER NDI2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OR     NDI1     NDI2   NDIh            ;;cathode of hv diode
** ERROR : LAYER NEPI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CONNECT NEPI   EPSON  BY NEPSON   ;;epi carry node informatio
** ERROR : LAYER CPNPLS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STAMP   CPNPLS        BY CONSOP   ;;in-base lpnp collector carry node information
** ERROR : LAYER CPNPXS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STAMP   CPNPXS        BY CONSOP   ;;ex-base lpnp collector carry node information
** ERROR : LAYER NJSD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 ERROR : LAYER NEPI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STAMP   NJSD          BY NEPI     ;;n-jfet s/d carry node information
** ERROR : LAYER BULK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STAMP   BULK          BY ISO      ;;bulk carry node information
** ERROR : LAYER PDIH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STAMP   PDIh          BY CONSOP   ;;hv diode annode carry node information
** ERROR : LAYER NDIH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STAMP   NDIh          BY EPSON    ;;hv diode cathode carry node information
** ERROR : LAYER NEPI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STAMP   DNCNT         BY NEPI     ;;dn resistor term carry node information
** ERROR : LAYER NEPI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ELEMENT BJT[Vn]  ENPN    NEPI   BNPNL ENPN
** ERROR : LAYER CPNPLS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 ERROR : LAYER CPNPLS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 ERROR : LAYER NEPI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ELEMENT BJT[Lp]  CPNPLS  CPNPLS NEPI  OEPNPLb
** ERROR : LAYER CPNPXS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 ERROR : LAYER CPNPXS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 ERROR : LAYER NEPI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ELEMENT BJT[Xp]  CPNPXS  CPNPXS NEPI  OEPNPLx
** ERROR : LAYER BULK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 ERROR : LAYER NEPI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ELEMENT BJT[Sp]  PVPP    BULK   NEPI  PVPP
** ERROR : LAYER BULK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 ERROR : LAYER NEPI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ELEMENT BJT[Sx]  DVPP    BULK   NEPI  DVPP
MUST HAVE MORE THAN  2 CHARACTERS
** ERROR : LAYER NJSD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ELEMENT MOS[Nj]  RESF    NJGATE NJSD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ELEMENT   RES[Re] RESE    ECONT  CONSOP
COULD NOT BE CONVERTED TO A NUMBER
** ERROR : PARAMETER CARD DO NOT MATCH PREVIOUS ELEMENT CARD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PARAMETER RES[Re] 8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ELEMENT   RES[Rx] RESEX   EXCNT  NEPI
COULD NOT BE CONVERTED TO A NUMBER
** ERROR : PARAMETER CARD DO NOT MATCH PREVIOUS ELEMENT CARD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PARAMETER RES[Rx] 30
** ERROR : THE ELEMENT RES REQUIRES (1,2) TERMINAL LAYERS
MUST HAVE MORE THAN  2 CHARACTERS
** ERROR : LAYER NEPI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ELEMENT   RES[Ri] RESIR   IRCNT  NEPI
COULD NOT BE CONVERTED TO A NUMBER500
** ERROR : PARAMETER CARD DO NOT MATCH PREVIOUS ELEMENT CARD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PARAMETER RES[Ri] 2500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ELEMENT   RES[Rb] RESB    BCONT  NEPI
COULD NOT BE CONVERTED TO A NUMBER10
** ERROR : PARAMETER CARD DO NOT MATCH PREVIOUS ELEMENT CARD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PARAMETER RES[Rb] 210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ELEMENT   RES[Rp] RESP    PCONT  NEPI
COULD NOT BE CONVERTED TO A NUMBER500
** ERROR : PARAMETER CARD DO NOT MATCH PREVIOUS ELEMENT CARD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PARAMETER RES[Rp] 7500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ELEMENT   RES[Rt] TRMT12  RTRTERM
COULD NOT BE CONVERTED TO A NUMBER.01
** ERROR : PARAMETER CARD DO NOT MATCH PREVIOUS ELEMENT CARD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PARAMETER RES[Rt] 0.01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ELEMENT   RES[Rn] REDN    DNCNT
COULD NOT BE CONVERTED TO A NUMBER
** ERROR : PARAMETER CARD DO NOT MATCH PREVIOUS ELEMENT CARD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PARAMETER RES[Rn] 2.5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ELEMENT   CAP[Cm] CPSON1  MET1  EPSON
** ERROR : PARAMETER CARD DO NOT MATCH PREVIOUS ELEMENT CARD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PARAMETER CAP[Cm] 0.00106E-12 ;
MUST HAVE MORE THAN  2 CHARACTERS
                HAS NOT BEEN DEFINED YET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ELEMENT   DIO[Cj] PNMASK  DCJPN TCJPN
COULD NOT BE CONVERTED TO A NUMBER0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MULTILAB OUTPUT  SHORT  30
COULD NOT BE CONVERTED TO A NUMBER0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SAMELAB  OUTPUT  OPEN   30
IN OPERATION BLOCK COMMAND: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 ERROR : EITHER ELEMENT OR CONNECT COMMANDS ARE NOT DEFINED YET
COULD NOT BE CONVERTED TO A NUMBER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LVSCHK[ERX]  RESWPERCENT=0
** ERROR : EITHER ELEMENT OR CONNECT COMMANDS ARE NOT DEFINED YET
COULD NOT BE CONVERTED TO A NUMBER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LVSCHK[ERX]  RESLPERCENT=0
** ERROR : SYNTAX ERROR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LVSCHK[ERXP] CAPVAL=1
** ERROR : EITHER ELEMENT OR CONNECT COMMANDS ARE NOT DEFINED YET
COULD NOT BE CONVERTED TO A NUMBER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LVSCHK[ERX]  EAPER=1
** ERROR : EITHER ELEMENT OR CONNECT COMMANDS ARE NOT DEFINED YET
COULD NOT BE CONVERTED TO A NUMBER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LVSCHK[ERX]  DIOAREA=1
** ERROR : EITHER ELEMENT OR CONNECT COMMANDS ARE NOT DEFINED YET
COULD NOT BE CONVERTED TO A NUMBER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LVSCHK[ERX]  DIOPERI=1
** ERROR : EITHER ELEMENT OR CONNECT COMMANDS ARE NOT DEFINED YET
COULD NOT BE CONVERTED TO A NUMBER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LVSCHK[ERX]  WPERCENT=0 LPERCENT=0
IN OPERATION BLOCK COMMAND:
  THE ERROR MESSAGE LISTED ABOVE IS FOR THE FOLLOWING CARD:

            UNKNOWN ASSUMING IT TO BE: *END
:/f

INPUT (INDISK/INTAPE/INDISK-FILE/MULTI-GDS2-IN NAME) {INDISK = INDISK.IND}: 7150.gds
** ERROR : UNRECOGNIZABLE KEYWORD IN DESCRIPTION BLOCK : 7150.GDS
INPUT (INDISK/INTAPE/INDISK-FILE/MULTI-GDS2-IN NAME) {INDISK = INDISK.IND}:
** ERROR : THE INDISK FILE MAY NOT EXIST: INDISK.IND
** WARNING : SCHEMATIC FILE NAME SPECIFIED, BUT NO LVSCHK BEING RUN
** NOTE : PARTIAL DELETIONS OF FILES WILL BE PERFORMED
** WARNING : LAYER: NEPI             IS NOT USED IN THE CONNECT COMMANDS,
     WILL DELETE IT FROM THE CONNECT-LAYER SEQUENCE
**** ERROR(S) HAS(HAVE) BEEN DETECTED ****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R) ? y
** WARNING : ALL STATEMENTS THAT WERE FLAGGED AS ERRORS WILL BE IGNORED
** NOTE : NO OUTPUT NEEDED SO SETTING SUMMARY-ONLY=YES FOR THIS RUN ONLY

** CREATING : COMMAND FILE : jxrun.com
** NOTE : ALL TEMPORARY DATA FILES CREATED BY THIS JOB WILL BE DELETED
** NOTE : THIS JOB HAS      67 STAGES

END OF   DRACULA   COMPILATIONS
*     0.061 Mbytes allocated to the current process.
*     0.000 Mbytes is still in use.
*  THE END OF PROGRAM                    TIME = 17:26:10    DATE =27-NOV-2007 *

网友(2009-01-06):
如果你用的是CSMC的工艺,有可能是文件是在windows下编写的,其换行在unix下后产生错误。
可以用一条unix命令转换一下。

网友(2010-04-19):
用vi命令打开.drc文件,会发现多了^M或类似的的东西,删除保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