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PCI9054 vendor ID问题

楼主(2007-11-28):
各位大侠好:
    我用9054开发的PCI板卡一直比较顺利,基本功能包括中断和DMA都调试通过了.今天又调试的时候,出现一异常现象:板卡插入主机,刚启动到WINDOWS桌面,机器突然就重启了,再启动到桌面就提示发现新硬件,要求重新安装驱动,可驱动怎么都装不上,后来我查设备管理器里我的板卡的vendor ID竟变成了00B5,难怪驱动装不上.我又在其他机器上启动,出现同样的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
    期待指导!
    小女子非常感谢!

楼主:
调试一下子倒退回了旧社会啦,心里很着急。
希望得到 大家的 指点

网友(2010-09-08):
我也是有过这样奇怪现像 vendor ID竟变成了00B5,解决方法很多 一。如果你用的是PLXMON的驱动,记事本打开驱动PlxSdk.inf ,将里面Device identification for 32-bit Windows下面的这一句:"PLX PCI 9054 RDK-LITE Board"          = DDInstall_9054, PCI\VEN_10b5&DEV_5406    里面10b5改为00b5就可以装上。
第二种方法比较推荐 就是让将TEST 下拉 EEDI/O下拉 进入系统后 再将TEST上拉,让9054复位,vendor ID会复位为10B5

网友(2011-03-31):
换一片93C46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