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进运放的线性度

楼主(2007-11-28):
从运放的结构上或其他方面,有哪些方法?
在改善线性的同时,会不会影响其他性能?
请高手指点!

楼主:
为啥都只看不答呢

网友:
输入,输出所采取的结构;放大部分的结构.......
会影响. 速度, 动态范围, 放大倍数.......
要解释清楚的话可以写篇论文了

楼主:
可否说的再具体一些
输入结构方面,
给输入管加源极负反馈可以么,应该会影响增益和输入。
用二级管连接的器件做负载,动态范围和增益都会变小

其它结构呢?
不一定要讲得很详细,只需要总结一下基本的方法,和对别的性能的影响

另外,关于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文章或书推荐

网友:
讀RAZAVI的書就了解

网友:
线性度讲的很少
razavi书上有讲 并给出了少树结构

关键是抵消非线形项的影响!

网友:
negative feedback, it is nearly omnipotent.

网友:
负反馈

负反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输入对管有射极负反馈
但会减小增益,会影响输入输出电阻

很多模拟书上就可以,这是模电的一个大方面

网友(2015-12-19):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 ... d30b1912%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2F%2Fwww.doc88.com%2Fp-29024651561.html&ie=ut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