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X8311

楼主(2007-11-28):
我最近在用PLX的PEX8311芯片做PCI Express的板子.Local侧的寄存器用EEPROM来在初始化的时候配置,但问题是在用PLXMON往EEPROM里写数据的时候都会报错,32位的数据只能写如前16位,而后16位仍是FFFF.我是新手,向大家请教这是为什么啊?写入的数据是参考开发板资料上的数据写的.

楼主:
会不会是EDDI/EDDO上的上拉电阻的原因啊,当EEPROM为空时要加这个电阻使系统顺利导入的,但是不知道写EEPROM时这个电阻还要不要.自己顶了

楼主:
我试了.不是上拉电阻的问题,怎么回事啊?奇怪了,其他同学用EEPROM配置9054也没出现这种问题啊.

网友:
你可以选择用烧写器先将EEPROM的内容写入,这样就可以排除PLXMON写出现问题的情况,如果再有问题就可能是加载EEPROM的问题了
顺便问一下,你的PCI-E卡跑仿真了吗?能做到多少兆的速度

楼主:
我当时PCI-e的PCB板没仿真,做的是*1的,所以只能告诉你理论速度是2.5Gb/s,谢谢楼上的提议

楼主:
8311从EEPROM读数据是通过一个复用的管脚的EDDI/EDDO,给EEPROM的时钟是通过内部分频产生的,难道会在加载上出错?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EEPROM?如果用的是93LC56B的话,他是个16位的rom,你可能需要再看一下你的ROM是多少位的

楼主:
我用的EEPROM是ATMEL的AT93C56A,通过ORG管脚的上拉和下拉,可以改变EEPROM的组织方式为128*16或者256*8的.我的QQ是745815057.十分感谢楼上的关注,我们也可以QQ上谈,版聊不太方便

楼主:
顺便问一下,AT93C56A上的DC是干什么的啊?Datasheet上没说啊!

网友:
Dc我接了下拉电阻

网友(2010-09-01):
谁有8311的datasheet?有的话,传我一份啊,谢谢啦:guangyong.wan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