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取spice model中的参数?

楼主(2007-11-29):
在设计电路时需要手工根据公式估算,那么先要知道电子和空穴的迁移率un、up和栅氧电容Cox以及阈值电压Vth。
但是bsim3的level49 spice model中只能找到Vth,那么un、up,Cox如何得到?

网友:
用simulation倒算

楼主:
根据id公式和跨导gm公式算出的u*cox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A(2008-04-30):
Calculate meff so that we can get KP=uCox and for
MOBMOD=1.
VT = 0.62volt
VT := VTH0 + VT_body_effect - VT_charge_sharing - VT_DIBL + VT_reverse_short_channel + VT_narrow_width
Liu A-26
VT_DIBL = 0.249 volt
VT_DIBL exp -DSUB
Leff
2×Lt
æçè
ö
÷ø
2 exp -DSUB
Leff
Lt
æçè
ö
÷ø
+ ×
æçè
ö
÷ø
:= × (ETA0 + ETAB×Vbs_eff)×Vds
Liu A-29
VT_narrow_width = 0.00985 volt
VT_narrow_width (K3 + K3B×Vbs_eff) Liu A-31 TOX
Weff + W0
:= × ×2× ff
VT_reverse_short_channel = 0.148
VT_reverse_short_channel K1 Liu A-30
TOX
TOXM
× 1
NLX
Leff
+ - 1
æçè
ö
÷ø
:= × × 2× ff
VT_charge_sharing = 0.218 volt
VT_charge_sharing DVT0 exp -DVT1
Leff
2×Lt
æçè
ö
÷ø
2 exp -DVT1
Leff
Lt
æçè
ö
÷ø
+ ×
æçè
ö
÷ø
:= × × (Vbi - 2× ff)
Liu A-28
Lt = 59.275nm
Xdep = 80.701nm
Lt
eo× esi×Xdep
eo× eox
TOX
æçè
ö
÷ø
Xdep :=
2× eo× esi×2ff
q×NCH
:=
As an approximation, all Lt values
in Liu equations A-34 to A-36 are
taken as this which is A-34.
Vbi = 1.007 volt
Vbi
k× (TNOM + 273.15×K)
q
ln
NCH×1020cm-3
(ni(TNOM + 273.15×K))2
éêêë
ùú
ú
û
:= ×
Liu A-33
VT_body_effect = 0.23volt
VT_body_effect K1
TOX
TOXM
× × 2× ff - Vbs_eff - K1× 2× ff K2
TOX
TOXM
- × ×Vbs_eff if Vbs_eff < 0
K1
TOX
TOXM
( 2× ff)3
2× ff
Vbs_eff
2
-
× - K1× 2× ff K2
TOX
TOXM
- × ×Vbs_eff if Vbs_eff &sup3; 0
:=
Liu A-25, A-27
meff(Vgs) U0
1 (UA + UC×Vbs_eff) (Vgs - VT) + 2×VT
TOX
éê&euml;
ù
ú&ucirc;
+ × UB
(Vgs - VT) + 2×VT
TOX
éê&euml;
ù
ú&ucirc;
2
+ ×
:= This i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BISM
section B.1.3 for
Vbs = 0
0 0.2 0.4 0.6 0.8 1 1.2
400
460
520
580
640
700
meff(Vgs)
volt×sec
cm2
Vgs× volt
meff(0.7× volt) 555.291
cm2
volt×sec

网友(2009-03-12):
我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我用电路仿真估算过参数,一是很麻烦,二是很不准确,误差很大,严重寻求更优解中……
你们有答案了么?

网友:
那看你要什么参数一般可以用 .print 来看
.print m1_vth=par('lv9(m1))
.print m1_gmo=par('lx7(m1)')

* see page 8-63 and 8-66 of HSpice user manual
.probe dc idrain     = par('id(m1)')
.probe dc cgd        = par('-lx19(m1)')
.probe dc cgs        = par('-lx20(m1)')

.probe dc cgtotal    = par('lx18(m1)')
.probe dc vthreshold = par('lv9(m1)')
.probe dc vdsat      = par('lv10(m1)')
.probe dc gm         = par('lx7(m1)')
.probe dc gmbs       = par('lx9(m1)')
.probe dc gds        = par('lx8(m1)')
.probe dc rds        = par('1/lx8(m1)')

网友(2009-07-15):
这个问题很简单 直接从model中找就是了 参数u0就是对应的un or up 至于COX可以从tox参数推出来!!

网友:
有些参数在库里已经有了,有些可以用hspice提取出来。

网友(2012-01-31):
算法一大堆,为什么不按照仿真结果倒推呢?

网友:
一般我是找到tox,然后Cox=tox/epsilon
至于迁移率,U0是没修正的,初步估算就用它了,反正对于小线宽的工艺,手算的跟仿真的差别老大了

网友B(2014-04-10):
model里面有u、tox你要知道介电常数,这样cox、un or up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2019-09-24):
引用 网友A:
Calculate meff so that we can get KP=uCox and for
MOBMOD=1.
VT = 0.62volt

你好,想问下cadence里面管子参数怎么看啊,比如迁移率,氧化层厚度,氧化层电容等等用文本形式展现出来的是怎么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del里面有u、tox你要知道介电常数,这样cox、un or up就可以知道了。。。

你好想问下,model是在哪里看啊?

网友(2019-10-24):
引用 网友C:
你好想问下,model是在哪里看啊?

pdk里面有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