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hspice下仿verilog-a

楼主(2007-11-29):
哪些版本的hspice支持verilog-a呢?

如何在hspice下仿verilog-a呢,哪有简明教程可以下载?

期盼大家的指点,谢谢!!!

楼主:
我查看过本站所有hspice相关帖子,都没找到如何仿verilog-a的,急切盼望指导。

网友:
首先,你要确认License中有Hspice_va这个Feature;
其次,你要确保你的安装文件夹中有“hsp-compare.exe”(大概是这个名字)文件。
最后,你可以试着运行Demo/hspice/veriloga目录下面的"*.sp"文件;如果成功,则表明你的Hspice可以运行Verilog-A。

楼主:
是hsp-vacomp.exe。
终于搞清最基本的问题了,非常感谢!

网友(2008-02-21):
試看看hsim
用法跟hspice一樣噢

网友:
He, he,
where to get hsim?

网友(2008-06-14):
hspice2007 有hsp-vacomp.exe这个文件,但是hspice2005没有。

网友:
在hspice里使用.hdl就可以把veriloga的模块引用成子模块

详细的看看新版的manual

网友(2008-11-08):
看不明白!!

网友(2010-03-16):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1-03-16):
同在入门verilog-A中,学习了

网友(2011-04-27):
可以看看hspice的help manual,其中的第12章using verilog-A介绍了如何将verilog-A与hspice结合,并且有例子。简单地说,就是加个题头,把已建好的verilog-A模块包含在hspice网表文件中,然后像平常一样运行sp文件。

网友:
大家继续啊,我是来学习的,2005中确实找不到hsp-vacomp.exe这个东西!!!

网友(2012-07-11):
楼主还有没有在研究这个问题啊,小弟新学,求指导。

网友(2015-11-26):
回复 网友A:

把已建好的verilog-A模块包含在hspice网表文件中,然后像平常一样运行sp文件

还需要有那个vacomp.exe吗?

网友(2016-01-09):
回复 网友B:
您好,請問要怎麼確認license里有沒有hspice_va這個feature?如果沒有要怎麼添加呢?謝謝~~~

网友(2017-05-09):
直接去安装目录下去找Demo文件,选择hspice文件  打开后有个文件夹叫veriloga,里面就是自带的Verilog-A 程序   随便拿个sp文件仿一下就可以知道能不能用了  我的是2011版本

网友(2018-03-21):
顶一个,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2018-05-07):
小弟新学,求指导

网友(2022-04-03):
seems no hsp-vacomp.exe for new vers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