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dc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11-29):
在LINUX下运行synopsys dc 一段时间后dc自动关闭,提示遇到致命性错误,重新进入dc又可以运行一段时间,但是会不定时关闭,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设置有问题么?刚开始学dc,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是在服务器上运行吗?

楼主:
不是在服务器上运行,就是在pc上使用

网友:
原來在 Linux 也會有這種情形.
在下是用在 Windows 下的 DC V2000.5 也是一樣,合成大一點的電路就不行了。

楼主: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2008-10-21):
有,拿到公司去合成
我都是RTL寫完,用LDV或Modelsim跑模擬,
用Synplicity Synplify 跑 FPGA 合成,
如果是要出ASIC的,那真的還是要用工作站等級的DC去跑合成比較安心。
PC的環境我認為還是不太穩定,況且比較新版的EDA通常都只支援UNIX,
在Linux上面跑,光是安裝也很頭大。也不是每一種Linux的每一種版本都能裝。
PC拿來做RTL simulation / FPGA synthesize可以,可以在家先初期驗證一下你的code,
真要出ASIC的產品一定要用商用的軟件比較妥當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拿到公司去合成
我都是RTL寫完,用LDV或Modelsim跑模擬,
用Synplicity Synplify 跑 FPGA 合成,
如果是要出ASIC的,那真的還是要用工作站等級的DC去跑合成比較安心。
PC的環境我認為還是不太穩定,況且 ...

非常同意楼上的观点,我一直是在linux下用DC,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有没有出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