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让fpga程序面积小,速度快

楼主(2007-11-29):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好的建议,让fpga程序面积小,或者速度快。可以写一些简单的例子回复,没人都会有自己的经验,回复过来,大家都提高。

我先写一个:

if (a == 32 )
begin
    .....
end
else
begin
   ....
end

改写为:
if( a[4] )
beign
   ...
end
else
begin
....
end
这样综合出来的东西比较小。

网友:
if(a == 32) 和if(a[4])不是一回事吧!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好的建议,让fpga程序面积小,或者速度快。可以写一些简单的例子回复,没人都会有自己的经验,回复过来,大家都提高。

我先写一个:

if (a == 32 )
begin
    .....
end
else
b ...

网友:
方法还可以,但是没必要把

网友(2010-02-23):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不是一回事:if( a[4] )等价于if (a >=32 ) 而不是等于。

网友:
但速度还是没提高啊

网友:
楼主的说明不够清晰。在某些情况下,一次判断只需要对应一组寄存器的某一位,且这一组寄存器的状态只会有一位为高,则使用a[4]会比使用a更优,综合后所得到的电路面积会比较小。

网友:
另外再说一个,刚从书上看到的。4个数据加法器的写法:
普通的:sum=a+b+c+d

快速的:sum=(a+b)+(c+d)
      普通的写法在综合后会形成三级加法,快速的会综合成两个并列的加法器之和相加,因此只有两级,速度更快

网友:
面积和速度是个矛盾。面积大速度就快,面积小速度就慢。
可以很简单的理解。同样做一件事情,面积大的,同时处理的东西就多,所以就会比较快的做完。面积小的同时处理的东西就少,必然就会比较慢。
关于面积和速度之间的取舍,还是得看需要。最好器件选型前就有所考虑。

网友:
补充:所谓速度快,就是多作并行处理。速度慢就是多作串行处理(分时复用)。

网友:
另外再说一个,刚从书上看到的。4个数据加法器的写法:
普通的:sum=a+b+c+d

快速的:sum=(a+b)+(c+d)
      普通的写法在综合后会形成三级加法,快速的会综合成两个并列的加法器之和相加,因此只有两级,速度更 ...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综合工具会自动帮你优化到两级的,不用自己去加括号也可以

网友: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好的建议,让fpga程序面积小,或者速度快。可以写一些简单的例子回复,没人都会有自己的经验,回复过来,大家都提高。

我先写一个:

if (a == 32 )
begin
    .....
end
else
begin
...
引用 楼主:

虽然a4是>=32,但感觉这种思路还是对的,少用一个比较器
现在不太喜欢多谢begin-end,降低仿真速度

网友:
虽然a4是>=32,但感觉这种思路还是对的,少用一个比较器
现在不太喜欢多谢begin-end,降低仿真速度
引用 网友C:

FPGA里面有比较器这个东西嘛

应该最终还是由LUT来实现的吧~~~~

网友:
所以省了LUT资源呀

网友(2010-07-30):
现在的综合工具都具有很强大的逻辑层优化功能的
想真正提高大系统的频率,比如处理核,关键还是在于对关键路径上的流水线设计

网友:
补充:所谓速度快,就是多作并行处理。速度慢就是多作串行处理(分时复用)。
引用 网友D:

赞成,同意

网友:
虽然a4是>=32,但感觉这种思路还是对的,少用一个比较器
现在不太喜欢多谢begin-end,降低仿真速度
引用 网友C:

功能都不对了,再谈面积和速度还有什么意义?
基本前提肯定是功能一样的情况下如何提高速度,如何节省面积。

不过现在很多实际的情况是:稳定 > 速度 > 面积
首先你要有一个稳定的设计,很多构思奇巧的设计不一定是好设计。
其次要有一定的速度约束,避免过多不合理的组合逻辑导致速度上不去。
面积的东西现在关心的人感觉越来越少了(应该和器件越来越便宜有关),只要不是特别离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不可能速度又快面积又小的。
这是需要一个平衡的

网友:
同问之中,达人请指教

网友:
楼主!if(a == 32) 和if(a[4])不是一回事吧!
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
另外再说一个,刚从书上看到的。4个数据加法器的写法:
普通的:sum=a+b+c+d

快速的:sum=(a+b)+(c+d)
      普通的写法在综合后会形成三级加法,快速的会综合成两个并列的加法器之和相加,因此只有两级,速度更 ...
引用 网友B:

原理是对的,但是现在的EDA tool都NB的很,即使你写sum=a+b+c+d,它也会帮你优化,不一定是三级加法。

网友(2011-02-23):
DC很智能

网友(2012-02-24):
面积和速度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体

网友:
面积和速度 必须 有的放矢  不能兼得

网友:
另外再说一个,刚从书上看到的。4个数据加法器的写法:
普通的:sum=a+b+c+d

快速的:sum=(a+b)+(c+d)
...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你确定?综合软件不会这么傻吧。

网友:
优化代码加约束

网友:
据说异步复位,会小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假设不考虑软件自动优化问题,FPGA在这方面不同于ASIC,在FPGA中是以LUT为单位,一般LUT单元是4输入的,所以a+b+c+d刚好会占用一个LUT单元,而(a+b)+(c+d)则会占用两个LUT单元,所以在FPGA中应该是这种做法占的面积更大,速度更慢。但在ASIC中则刚好相反,前者需要过3级加法器逻辑单元,而后者只需要过两级,虽然面积没有省,但速度却变快了。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