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LD实现倍频

楼主(2007-11-29):
导师说不该硬件了,因为板子已经做过来了,要我用95144来实现这个需要的倍频。。。。
我不知道具体的工作量有多大?还有这个片子的资源够不?
谢谢了。。

网友:
是否可以换个时钟源,在分频。CPLD可以实现倍频,但占空比不好控制。

楼主:
不是选时钟源的问题

首先谢谢楼上的,
是这样的,现在我需要被倍频的时钟信号不是时钟源提供的,是外面的片子提供的一个与数据同步的时钟,我想得出一个与这个时钟、数据同步的2倍频信号时钟。。。谢谢

网友:
使用带有锁相环的FPGA可以做到,在CPLD中要实现倍频功能,就是一个组合反馈电路,生成了也不稳定

网友:
组合反馈电路是在高速时不稳定,低速时,和对时钟要求不高时,因该能用,但效果不好

网友(2009-11-17):
请问用cpld分频,1m左右的分频分到1k左右能实现么?有做出来的么?信号不是晶振的,是采集的

网友:
给一点具体的参数,要不一些决定定不了.原则上不要这样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