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能传个modulesim se 和license.

楼主(2007-11-29):
哪位大哥能传个modulesim se 和license.或告知下载地址,我找了好多都不行啊。谢谢

网友:
给你个建议吧:
你找的lisense应该是可以用的,不过是先把lisense考到C盘下,然后要加环境变量的,具体你上网google下

网友:
你得告诉大家
你是哪个版本的软件?
还有就是楼上说的  你的安装方法有问题吗?
modelsim必须要确认lis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