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c.18中p33和p18管子是怎么选择应用的

楼主(2007-11-29):
smic。18工艺中管子型号有两种,
(1)p33管和p18管是如何区分使用的?
(2)p33管多用在I/O口的设计中是吗?
(3)smic工艺库中有很多参数表,有没有关于解释其中参数名称的资料啊。

谢谢各位,帮帮忙啦!

网友:
看你的电源电压,p33是3.3V的电源,p18是1.8V的电源,根据电源电压选择管子的模型。至于那些参数,其实弄懂了也没有什么意思,都是公式,你可以看berkeley 的bsim3v3说明书,里头讲了不少相关内容

网友:
P33用在3.3v电源下, P18用在1.8v电源下. 不一定是IO与core的区别.

网友(2007-12-29):
问一下,IO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呵呵 应该都是晶圆给的吧

网友:
通常情况下是高压MOS(3.3V MOS) 用在高电源电压情况下,低压MOS(1.8V MOS) 用在低电源电压情况下。但也有特殊情况,比如用低压MOS耐高压设计。
通常所指IO电压是高压,但IO里面也要用到低压管。
至于参数,只要熟悉一些重要的参数就可以了,在一些教科书讲工艺的部分都有介绍。对于某些设计中有些效应(用参数来体现)需要格外注意。

网友:
自己设计IO的也很多啊!未必要用工厂提供的。
因为工厂提供的通常面积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smic。18工艺中管子型号有两种,
(1)p33管和p18管是如何区分使用的?
(2)p33管多用在I/O口的设计中是吗?
(3)smic工艺库中有很多参数表,有没有关于解释其中参数名称的资料啊。

谢谢各位,帮帮忙啦! ...

区分使用?用名字区分啊!

网友:
大家大都在用SIMC的工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mic。18工艺中管子型庞辛街郑?
(1)p33管和p18管是如何区分使用的?
(2)p33管多用在I/O口的设计中是吗?
(3)smic工艺库中有很多参数表,有没有关于解释其中参数名称的资料啊。

谢谢各位,帮帮忙啦! ...

这个p33主要是用来做IO的. 用来跟5V 或者3.3V的外界元件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