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能驱动光耦么?

楼主(2007-11-29):
本人刚学习使用CPLD,用的是ALTER的7064STC44-10,使用过程中发现几个问题:
1.我将故障信号进行与处理后,想做一个故障输出指示,输出信号接到发光二极管的阴极,二极管阳极为5V.正常时期望输出为高电平,这样发光二极管应该是灭的,但是发现输出悬空时,出高电平也不到5V,测试大概只有3.6V,接到发光二极管阴极后,发光二极管闪烁.
2.我想把驱动信号的一些逻辑关系放在CPLD中处理,输出通过光耦驱动IGBT.为了保证驱动能力,想把输出配置为OC开路,实际中用了OPNDRN命令来实现.但这样的程序烧进去后发现CPLD承受不住.

想请达人帮忙看看,有什么办法.

另外请教如何配置OC输出,CPLD的驱动能力有多少?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另问:如果全局时钟使能信号未使用,是否需要拉成固定电平?

网友:
看下io的驱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