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界面编程

楼主(2007-11-29):
matlab中如何进行图形界面编程?
想做一个简单的小程序,面板上一边是输入框,希望点击开始处理后能运行程序,并输出结果。
有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

网友:
一般的matlab书上都有介绍.

网友:
看看帮助文件!

网友:
还是用VC吧

还是用VC吧

网友(2008-01-03):
用matlab的GUI画吧,这方面资料也不少

网友:
这个好像还没接触过

网友(2009-06-29):
matlab的gui程序蛮好用的 还可以输出成独立的可执行文件

网友(2009-08-14):
GUIDE,命令行敲入后看看有什么。

网友:
界面

MATLAB GUI的功能应该没有VC的大吧?

网友:
matlab的图形界面编程已经比较“傻瓜”了。非常好用。
具体请参考matlab 帮助当中的Creating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s有关章节,一晚上可以搞定!

网友(2009-09-23):
慢慢学

慢慢学吧。。

网友:
命令行输入guiguide,MATLAB的GUI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2009-12-21):
这个很简单的  加一个callback就可以了

网友(2010-03-20):
Guitool里可以图形化界面设计,用m文件也可以生成,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应用。
建议使用m语言,这样函数调用方面自己很清楚。
生成的界面程序matlab可以帮你打包成安装程序供别人安装,但是对方机子必须有装有matlab,或者装有matlab的一个运行环境程序包,好像不到100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