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Spectre里查看流过管子的瞬态电流?

楼主(2007-11-30):
盼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1

资料上应该都有吧

楼主:
摸索了很久 还是打印不出来 郁闷……

网友:
在simulator 中, probe current

楼主:
谢谢回复,能说的具体点吗?
我是这样设置的
ADE菜单Outputs->Save All设置如下

然后Outputs->To be plotted->Select On Schematic
选择我想要看的管子的漏极最后得到如下

仿真出来打印出来的结果是空的 请问是怎么回事?哪里的设置不对?

网友:
选中要看的点,result plotted就可以出图了

网友:
简便方法,在管子源端或漏端串联一0欧姆电阻,plot电阻的瞬态电流

网友:
选择管子的一个端子作为输出plot就行了,默认电流时不保存的

网友:
可一连接一个1欧的电阻,看电阻上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你点过Run 吗?
在你run 完simulation后有没有probe 过电压

我怀疑你的simulation 根本就没进行过

网友:
只有在 spice里通常才会用一个0v电压源来看电流,不过在近年来的版本中已解决了

如果实在不行,你可以在你的电路图中加一个0v  电压源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