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频前置放大器德噪声特性如何仿真??

楼主(2007-12-01):
请教音频前置放大器德噪声特性如何仿真??

网友:
用pspice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2008-10-07):
通过ac分析可以得到电路各元件的噪声和总的输入等效噪声和输出等效噪声。

网友(2011-07-01):
回复 网友A:

    请问对前置放大器的噪声仿真时,对其负载的设置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比如一个RC滤波网络等。

网友(2013-06-04):
可以的,model自带噪声参数。
用noise仿真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