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chipscope后“has an antenna”问题

楼主(2007-12-02):
用v5的pcie核的时候,插入chipscope后,布线未完成,在bitgen的时候报错:netlist sys_clk_c has an anetnna。

查过xilinx网站,说是不能在dcm或者pll与bufg之间插入probe的引脚。
我插入chipscope的触发时钟信号的位置是ibufds差分时钟的输出sys_clk_c。

后来又尝试把sys_clk_c通过一个bufg引出一个sys_clk_c_g用来触发chipscope核。但还是报错同样错误,并且错误位置还是sys_clk_c而不是sys_clk_c_g。

请问这是什么错误,应该怎样解决?

另外我xst好像把没用到的sys_clk_c_g给优化掉了,使用chipscope inserter找不到这个信号,我是用chipscope generater先生成核再在源文件里面插入的。请问有没有方法阻止xst优化特定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