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急

楼主(2007-12-02):
如果外设主频小于cpu就要加等待电路,如果大于就不用考虑是吗???

楼主:
自己顶下,感谢各位了

网友:
应该用握手解决问题

应该用握手解决问题

网友(2008-03-04):
看访问方式,同时要针对不同的CPU进行处理

网友:
兄弟,是何外设?何种接口?邓爷爷说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