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BA总线当中Hbusreq信号

楼主(2007-12-03):
为什么我的Hbusreq信号,在一次传输请求的时候,只有一个HCLK周期呢?

网友:
master也可以这样设计的,被GRANT后就可以拉低

与AHB协议有点不一样

楼主:
关键是只有一个总线周期,够吗?被Grant后,也要过一个总线周期才能反应过来啊!

网友:
是啊,应该是至少要两个周期,看你咋写的了。

网友(2008-07-31):
可能与你写的仿真模式有关系,建议将hgrant delay 1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