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个问题:指令集兼容

楼主(2007-12-03):
如果指令格式与别的处理器一致,算不算侵权?

网友:
看它的指令有没有专利吧 没有就不算

网友:
你是不是指龙芯那样的?开始不是说没关系么?最后还是让MIPS授权了。

楼主:
如果设计处理器的话,必须考虑软件兼容的问题,通用处理器特别重要,否则必须开发一套操作系统,还有相应的应用软件,专用的还好些,不过编译器要好好设计啊,难啊,而且自己定义指令集的执行效率,完备性等怎样保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