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blank-check的CPLD是不是水货?

楼主(2007-12-03):
最近买了一批CPLD,用QUARTUS 编译,烧写程序时,有些CPLD第一次烧写前就不能blank-check,这种是不是已经使用过的水货?

网友:
不出以外,应该是。

网友:
blank check有什么用?
证明被用过的?出厂设置为erased?

网友:
bank_check应该是检查芯片擦除干净没有吧!

刚出厂的芯片应该是可以bank_check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