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调试过晶体振荡电路,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楼主(2007-12-03):
最近调了好几个电路都不能起振,后来找了几个实例也振不起来。
哪位有心得的大哥能留一下QQ号码或邮箱吗。有一定量问题请教。
QQ:65445934
EMAIL:davidzhang0510@gmail.com

网友:
找datasheet看!一般要接起镇电阻的! 两边再接电容等!

楼主:
我的电路结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甚至我从书上调了几个例子也不行。

网友:
偏置条件也得对压,我最初拿书上得运放调,都竞不加直流偏置(因为书上没加)记住尽心书不如无书啊!

网友:
测量输入电压,波纹大吗
有没有考虑反射波,确认电容是否漏电严重,更换新的一个尝试一下.
如果是驱动DRIVE有问题,请自己测量IC引脚本身的I-V曲线是否在SPEC范围内.
也有可能是芯片匹配问题,这个需要你在DATASHEET下工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