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电流使锡融化!!!!

楼主(2007-12-03):
Linear电路,重新换MOSFET之后
D端2.7V  G端12V ,可是输出S端电压缓慢下降 2.5----1.5V 而且D端的锡被热量融化掉,大致测一下在250度以上.
正常的输出应该是2.5V
请问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看mos datasheet ,Vgs和Vds 的 maximum rating 是不是超标了,   或 在mos的D接上10k拉电阻!

网友(2008-01-31):
设计上考虑电流是否太大了,温度高大都是电流过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