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讨论稳压二极管

楼主(2007-12-04):
最近想对稳压二极管的原理和使用做下总结,搜遍了网络,得到的资料都不是特别满意,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稳压二极管的原理很简单,估计大家都清楚,我先简单地起个头吧.

稳压二极管在反向击穿时,在一定的电流范围内(或者说在一定的功率损耗范围内),端电压几乎不变,表现出稳压的特性因而广泛用于稳压电路与限幅电路之中.
它的主要参数有稳定电压,稳定电流,额定功耗,动态电阻及温度系数.

大家可以从各方面阐述稳压二极管,希望能创出稳压二极管的总结楼.如果还行的话,我会把大家的总结做个整理再发到该版中供大家参考.

网友(2008-09-04):
跟工艺相关度较高!!!

网友(2009-05-30):
二极管的压降高低能说明二极管的什么性能?

网友:
刚进电子产业学习

网友:
刚入行的好好学

网友:
供电保护

网友:
楼主想知道什么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吗。从哪方面考虑啊。SI ,EMI,还是在电路中的作用。稳压,保护了。

网友:
用过,感觉主要注意两点,一点是稳压电压值,其次是达到稳压状态的稳压电流,是个范围,注意稳压电流不能过大,否则超出它的额定功率,很容易过热损坏,

网友(2009-07-13):
在使用稳压管时请大家注意:

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在12V以下的稳压管的温度系数很大,不宜做精密的稳压!
12以上的稳压二极管的温度系数好得多!!

网友:
集成电路中经常用到二极管做稳压电源,效果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