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位以上的ADC的速度

楼主(2007-12-04):
  有没有做AD的!我想知道现在20位以上精度的AD 速度到底能不能做到80M,我打电话给ADI公司问一下,人家告诉我24位2M以上的都需要特殊的license才能够买。
      我现在想知道20位以上的AD的实现高速是否有可能!除了sigma-delta结构之外,有没有其他高精度的AD实现方式!

网友:
不解!询问中~~~

网友:
高速高精度adc一般用流水线adc实现,但精度要达到20bit,速度又要80M,很困难.
没见过.

楼主:
流水线结构能达到16位嘛?

我看到很多的流水结构的ADC一般也就是13、14位这样的,看到了高于16位的AD全部是sigma-delta。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采用混合式的结构可以达到这样的精度和速度。 还有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公司、或者军方有过这样的AD阿。
  设计这样的AD在现在的工艺条件下是否可行阿! 可不可能通过选择结构,选择特殊的结构,我不管这个代价如何。价格不需要考虑

网友:
16位的应该是有的.
可以向adi,ti,linear咨询一下

楼主:
难度太大

   TI ADI linear这些公司只是说告诉的AD他们是不卖给中国客户的.军品更不用说了。 没有办法! 谁让我们还受着制裁呢!
真实郁闷,我现在才知道我们原来做得IC尽管比国外差距大,可是国内还殆用阿~

网友:
那一天军方高端芯片老美对我国解禁   就是中国贸易逆差大规模来临的一天

网友:
要20bit 又80Mhz,  這真的很難
true 20bit (SNR~=120dB)  with 96kHz 已經很難了
if sigma-delta is used, the OSR should be at least 32, in 4th order SDM, so
the sampling clock can be as high as fs=32*80M=2520MHz,,, and then the UGB of OP should be 5*fs=12.6GHz
it's impossible...
except u can use higher order SDM, like 5th or 6th...

网友(2010-06-03):
很難用普通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东西你要用来干嘛?
不是异想天开么,这东西目前为止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不管是ADI,TI,MAXIM, linear tec都没有这样的东西
最多也就看到过16bit/160M的东西

网友:
现阶段,几乎不可能

网友:
我也认为现阶段不可能,
高速都是用pipeline来做的,但精度不高!
高精度都是用sigma delta来做的,但速度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