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1000的阶乘

楼主(2007-12-04):
各位大虾们,偶一直有个问题不能解决。
计算1000的阶乘。因为1000的阶乘非常大,直接计算没有结果。
想通过用向量将每一位存储起来,可以显示,或者用乘法器原理,但是我只能想到理论,具体程序写不出来。
大虾们,帮帮忙哦,谢了哦。

网友:
用服务器去算应该有结果吧,我们 实验室就有集群系统.

楼主:
谢谢了,o(∩_∩)o...,程序我也写出来了。
还是谢谢啦

网友:
强人啊,我还不知道怎么利用乘法器的原理呢.

网友(2008-01-11):
hehe,用Maple或Mathematica试试

楼主(2008-02-17):
这个程序可以算出结果

function JC(n)
n=1000;
A=1;
q=1;
for i=1:1:n
    tmp=i;
    p=0;
    z=0;
    while tmp>0
        p=p+1;
        B(p)=tmp-fix(tmp/10)*10;
        tmp=fix(tmp/10);
    end
    bb=zeros(1,p);
    for ii=1:1:p
       bb(p+1-ii)=B(ii);
    end
    for jj=1:1:p
        B(jj)=bb(jj);
    end
    H=zeros(p,p+q-1);
    for a=1:1:p
        for b=1:1:q
            H(a,a+b-1)=B(a).*A(b);
        end
    end
    D=zeros(1,p+q-1);
    for c=1:1:p+q-1
        for d=1:1:p
            D(c)=D(c)+H(d,c);
        end
    end
    E(p+q-1)=D(p+q-1);
    for w=p+q-2:-1:1
        E(w)=D(w)+fix(E(w+1)/10);
    end
    A(1)=E(1);
    for x=2:1:p+q-1
        A(x)=E(x)-fix(E(x)/10)*10;
    end
      r=length(A)-1;
    while A(1)>0
        z=z+1;
        F(z)=A(1)-fix(A(1)/10)*10;
        A(1)=fix(A(1)/10);
    end
    G=zeros(1,z+r);
    for y=z+1:1:z+r
        G(y)=A(y-z+1);
    end
    for v=1:1:z
        G(v)=F(z-v+1);
    end
    for s=1:1:z+r
        A(s)=G(s);
    end
    q=z+r;
end
d=0;
for i=q:-1:1
    if A(i)==0
        d=d+1;
    else
        break;
    end
end
A
q
d(其中开始的n可以为任意用来计算任意位阶乘,A是结果,q是结果的位数,d是最后有多少位零)

网友(2008-03-25):
这种程序都写出来了,真牛!